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13):
TCL液晶电视32E77无规律自动关机,哪位师傅知道怎样检修。或提供一条检修思路。非常感谢。
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一般是按键漏电造成的,量下按键电压,把电压明显偏低的按键换掉,也可以全部换掉,以免又造成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电源,TCL电源坏的不少,电源的性能不良,会引起无故关机现象的,还有就是稳压元器件不良,按键漏电之类的都会引起!@~
本人多年的维修经验,祝你早日修复!~

网友:
先把按键换掉;检测主板按键接口周围的贴片电容;在关机时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你也不说下,你的维修过程!修到什么程度了。这样我们才帮到你啊。

网友:
一般是换按键,不行再考滤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跑了吧。。。连个回复 都没。。。现在的人品怎么这么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