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1坏,无内存电压,开电2秒断电。

楼主(2010-12-13):
测无内存电压,无CPU电压,看来是缺电压断电。测内存上管D极有5V左右的电压,G极无电压。但是控制IC是个MS-11的小芯片,没得PDF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哪位大哥修到过这种情况没,或者谁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啊!发来研究哈撒。谢谢老。

网友:
你测下是不是  供电对地短路!     或者就是你的  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测cpu有没有短路,拔掉四针cpu供电,如果不掉电那么就是CPU供电上面有短路,如果还是掉那么你可以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看下CPU有没有短路,在看下有无供电

网友:
首先我拔掉了4针也一样,同样无内存电压断电。这上面用的是MS-6G 更换过,现象无改变。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是点都没工作还是保护。开电断电后,测内存供电上管和CPU上管的GS短路,放电也放不掉,拆下来是好的。

网友:
先换MSI的小芯片,换过还不行就得想办法找PDF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重点芯片外围小元件是否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和CPU的场管间GS都短路了吗,那对地阻值为零吗。

网友:
这板只有MS-11
给你个参考图纸用用。

AMD平台 MS-6&MS-11.pdf

网友:
饼哥费心啦,我先研究哈。

网友:
2秒就断电,想测量一些点的电压也来不及啊。

网友:
如果CPU供电电路没有问题,基本上是MS芯片坏了,

网友:
测了哈基本正常啊!但是没的芯片换来试的,还有芯片是MS-11,   昨晚看飙老。

网友:
感谢饼哥的大力支持,看了MS-11的图,测了下,没什么问题,最后就在网上买了MS-11回来换,换后内存电压出来老,上U,内存,亮机。以前没遇到过MS-11的,也算一列,发来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