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液晶屏的这两根接线要锁到哪里呢?

楼主(2010-12-13):
请各位大大帮帮忙,之前华硕x50r本本拿去给人修理,没修好不要紧,螺丝少了很多,接线很多没按原来的地方接上。自己网上淘了块主板,想自己动手,结果装到屏幕这卡住了,那两个排线似的很好认,都有插头直接插,可是两根排线各带了一根划圆圈的接线,请问这两根接线分别是接哪里的?貌似是要被锁进哪个螺丝里的。
如图:
在此谢过了!

网友:
接在旁边镙丝上,镙丝穿进去再打在壳上。

网友:
接地的线  随便找个螺丝 只要线够长 套进去拧了就成了

网友:
那只是接地线接到附近的螺丝柱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这些都是接地的线。

网友:
那个是接地的,旁边有螺丝眼的,无论接哪个都可以

网友:
这个是接到线锁到铁架上

网友:
就在屏接口旁边那了!很好认吧

网友:
这都是接地的,在插屏线处都有口能上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请问该怎么给大家加分什么的呢?

网友:
谢谢大家就可以了,加分!看你的资料,那就免了吧!也替大家谢谢你有这个心。

网友:
就在屏线接口的附近!

网友:
接地的线,好多本子屏线都有的。

网友:
是地线啊啊 楼上都是正解啊
楼主难道不是修本本的么!

网友:
就是个接地的线 找个够得着的螺丝孔固定了就可以的

网友:
哈哈,我不是修本本的,我是读软件的(写程序的),偶尔钻研下硬件~大家有软件问题可以找我~硬件就靠大家了。

网友:
都自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