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声卡

楼主(2010-12-13):
声卡的时钟复位等信号线在开机时,是对地短路的吗?
应该怎么去测量个信号线,谢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
如果在系统里能看到声卡硬件那么就是驱动问题,否则就是声卡芯片或者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
在开机时候,不能去测量他是不是短路的。可以用示波器测试6PIN时钟。和11PIN复位。

网友:
刷哥BIOS看看能不能找到声卡。在不行就换个声卡。

网友:
声卡换过,几个信号线在不同电的情况下阻值是490-530,开机时阻值就变成20多,而且信号线上没有电压,系统里认不到声卡!
是英伟达的单桥!

网友:
复位正常位高电平 要是对地短路的话肯定就不正常了

网友:
声卡信号 开机后只有11脚有电压 6脚有波形 播放时10脚也有很弱的波形吧

网友:
我遇到过是桥内部不良的问题导致不认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