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通病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13):
最近老是遇到ASUS 主板 开机15秒断电。并且报 USB错误。请问那个大侠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客户给我这种主板 。我一般都没有修好过。唯一一次。就是USB供电部分坏了。换了个保险电阻好了的。其它的就都没有修好过。
通病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USB接口处的红色5V与待命5V的跳线接触不良也会引起USB报错

网友:
如果测量usb总线数据和电压有没有从南桥发出,如果有;那么就是线问题,如果没有,南桥坏

网友:
打一下USB口的中间两根线的阻值,看南桥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供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