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除CPU供电芯片后待机时就烧上管,附图

楼主(2010-12-13):
接修三星R32机通电短路,查出CPU上管烧坏,单独换不一样型号结构相同的场管,能点亮再重启烧场管,之后上下管一起换还是烧,摘除芯片后4 对场管都换了,一通电待机下就烧上管,后听师傅说芯片摘除后上一百个场管烧一百个,后场管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故障排除,但不明白,CPU供电芯片摘了,没有信号控制场管的G极了,D极和S极再有压降也不会导通啊,更不会烧坏。可事实证明师傅说的对,但总有个理论来支持一下,不知各位师兄弟对此问题有何见解?

网友:
摘了控制芯片,G极都悬空了,岂有不烧之理?

网友:
供电芯片摘了不能加电的

网友:
摘了芯片后上、下管受不了控制肯定烧管

网友:
是的,前段时间也遇到一次

网友:
不能摘掉控制芯片上电。

网友:
你师父说的对 装100个烧100个

网友:
唉,这个问题还需上图?

网友:
同意楼上兄弟的见解,不能拆的!!!!

网友:
为什么?原理呢?  没有一个说得清的,我也不明白

网友:
G极无控制 D极16V电压会有一瞬间经过S极 烧一大片

网友:
拆芯片,下管,烧

网友:
电源IC,下管空焊,烧

网友:
楼主: 绝缘栅型的场效应管 的 栅极不能悬空。

网友:
这能不烧嘛!

网友:
你还是去看下场效应管的原理吧。。G极是绝对不能悬空的

网友:
拆了IC通电,肯定烧

网友:
G级悬空通电瞬间,G级会有和D级相等点电压,共公点电压在瞬间导通,产生高热烧掉上管。

网友:
但愿板子没有烧坏呀

网友:
管子处于悬空状态所以烧掉。低端管子需要芯片输出保护5V

网友:
因为 还有一个激放电路你给省略了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没有IC是不能加电的

网友:
不能拆电源芯片通电的除非把它控制的所有上管全部一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