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信号与外接信号区别

楼主(2010-12-13):
笔记本显卡到屏信号与外接VGA信号区别在哪里,原理是什么,经常碰到故障又像屏问题又像显卡,但外接又好的,如何准确判断问题,请大家相互探讨一下,有无绝招,不拆机判断。

网友:
拆机能判断出来就不错了。还不拆机判断

网友(点评):
斑竹后半句真令人费解!神马也!~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多问客户,故障发生前有何征兆,至少对屏线有个判断(屏线不良有个故障发展阶段),是否摔过,对屏本身和显卡BGA也可以判断,是否玩游戏后发生等,望闻问切中的问对解决故障也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难搞,我一般看是否为独立显卡,如是独立显卡一般都是显卡空焊,集成的显卡就不好说了,就像我那台sl500到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就行了。

网友:
去找个笔记本的图纸看看 熟悉了两个不同的显示的原理就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