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BM THINKPAD T61换显卡全过程(完美版一个点都没掉)

楼主(2010-12-13):
昨天接了一台IBM T61笔记本电脑,标屏高分15的,客户去了蓝快(IBM客服),找了好多家都告诉他要对换主板,报价分别是1700-2000,他觉得有些不值,但是又不想报废,毕竞是1W多买的。找到我公司看可以现场做BGA,想试试!

1:接过电脑看了一下,开机灰屏,高压有来,而且还能听到开机的声音,谁都知道显卡问题,报价500块,最后480块。

2:拆机看看:

风扇简直是一个惨呀,一层灰织成的防火墙,一点风都不透,真的不惨。

3:把板子放在烤箱里烤了三个小时,温度恒温在90度。

4:准备开始吧,先是贴上高温胶纸:

5:开始上BGA机了:本人用的是ZHUOMAO 580的,温度曲线图让你看参考!

6:恒温在269度时,准备降温了开始用比较尖的两把摄子伸进去用一点力轻轻往上抬,显卡还是很轻松的抬
下来了,很完美:

7:用吸锡线轻轻的拖开净,一定要轻,可以把烙铁的温度开得高一点,因为是无铅的,拖干净再上一遍有铅的锡再拖一遍,

很漂亮!

8:重新植球吧!

还在冒气!

9:趁热打铁,做上去,高温胶还用原先的,不用撕下来,!

10:做到这里,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加激动!不由得想试一下!

亮了,客人很比我还激动!

11:本着职业道德,清理一下风扇,还加了一个10MM的铜片!

12:开始装机。在这一步很关键,也很重要,就是CPU风扇的锣钉一定不要先打死某一个,一定要每个打一圈这样打下去,要不然CPU,显卡,北桥有可能会缺角!切记!

13:全部装好,进个系统,USB,WLAN ,LAN SOUND,全部试一下,OK,本着负责,跑下3DMARK,成绩还不错,温度也很正常!显卡最高温度65度,一般都稳定在57度,这也是NV显卡的正常值了,

14:完了,客人交钱,很开心的走了,写完这篇稿子,已经是1深夜2点了,要关门回家了,大家一起加油!都不容易,我们租金在涨,身边的物价都在涨,就只有维修的价格在降,东西越来越难修,成本越来越高,相互支持!!!!

网友:
要返修的。

网友:
返修率会很高!祝福楼主!

网友:
为什么说要返修呢??
一定要换显卡。还是这个机器没得修???
还是LZ那里没有处理好吗?

请高手门回复下。。

网友:
返修只是时间问题!应该都可以过了这个冬天!

网友:
时间的问题,温度65 ,迟早返修。

网友:
这种显卡开机就65度有点高了,保一个月应该能称过去!

网友:
我们单位有这个系列的本子50多台,已经有10多台花了,重植球后也有返的,说不清楚,基本一半一半吧,LZ保重!

网友:
现在是冬季还好一点,如果不打游戏3个月应该没问题的,建议更换无缺陷的显卡为妙

网友:
返修时时间问题。另外,我们一般做完显卡后,裸板加屏在那跑3D半小时再装的,不然装上测得时候又花。不疯起来。

网友:
祝福楼主把 ,不会返修  哈哈

网友:
一般吧 我的 就挂了 呵呵

网友:
是要买个烤箱来了,板子的预热很重要,不知道有哪位兄弟可以推荐个实惠好用的烤箱?

网友(点评):
兄弟,我用小天我鸟(RTP28A)消毒柜改装了一个,用着还可以。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做法算可以了,还能收个480,行情比较好

网友:
这台没打黑胶吗?

网友:
不换显卡不怕返修啊.

网友:
恒温269是实测温度吧?怎么要这么高呢?实测240应该就可以取了吧?

网友:
IBM T6的机都打的黑胶

网友:
  看来主要原因还是风扇进灰,导致散热不好,造成显卡虚焊,我个人认为,除了人为原因外,联想的这款本,质量还是不错的,
  我本人也是搞维修的,我手里有两台IBM T42 T60 从来没修过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三个月差不多就返修了

网友:
就重植球就收480,行情也太好了,还有这么处理返修率100%,意义何在,改良版芯片又不是买不到,   我们这换改良版显卡 价格也就400出头

网友:
对了 补充下  LZ那个温度太高了  风险也很高  T61显卡 我们最高温度也就230度  从没掉过点

网友:
返修率很高 原先的显卡稳定性不够  换全新的10年的敢保半年没问题  嘿嘿

网友:
是啊,身边的什么都在涨,就科技玩意降价,到时候几十块钱作个bga大家怎么混?售后混板都那么贵 咱何必便宜?楼主480可以 呵呵

网友:
置球能收到480应该很开心了。我换全新的也就这个价

网友:
什么都在涨!难道我们不能涨吗?要是不涨连买菜钱都赚不够了!

网友:
NV显卡容易坏,显卡门啊,一般的话,这显卡重做后过个一两个月又会坏了,祝福楼主啊

网友:
我们这边行情才150

网友:
不换10年改良版的 不出2个月左右就返修了,之前我们不换掉 后来都返修了,烦啊

网友:
我还好了我上回 做 了个T61的显卡才收了人家 150还要保一个月,不过最开心的说明了自己 的技术很强了T61都 能做了哈 哈 一点也没有掉哈 哈

网友:
这都痛病,本身显卡问题,肯定得返修,时间问题,估计能撑三个月左右

网友:
是啊,奇怪怎么没打黑胶啊,这种显卡问题很多是NV的RTV物料,很容易返修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开230的温度要多久时间啊

网友:
我怎么就没看到有人说,480的价格还可以,或者说低了点.难道你们还想48块做BGA吗?

网友:
为什么重植一下就好了?是不是BGA虚焊了?

网友:
这种机器批次性问题。显卡坏常见了

网友:
一般我都换改良版的显卡,价钱贵了点,一般客户权衡利弊都还是愿意换的

网友:
呵呵,等他返修,也早过保了啊。搞好了,就是好样的,

网友:
这种除黑胶的方法楼主能不能说说啊,有时不小心就掉点啦

网友:
嘿嘿挺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