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装系统

楼主(2010-12-14):
笔记本是中柏的,主板是精英G10。我的移动硬盘是320G,然后用台式机做了一个DOS命令而制成的一个移动硬盘!当我用这个移动装系统时,选择了从USB HDD启动,但出现输入命令是出现的却是  A:(正常来说是应该C:才对的) 也搜索不到GHOST。用到其他笔记本是可以正常装的!请个前辈指导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

网友:
你没有把启动文件做到移动硬盘上去哦,要先把移动硬盘做成可引导的

网友:
移动硬盘的格式是什么?老的dos只识别fat,而不是fat32.
建议用winpe等制作移动盘的系统,如老毛桃版的,里面有支持dos启动的。或者dos工具箱。
如果你用的是某些dos工具箱,实际上使用软盘镜像启动的,所以启动后是a,而不是c。a盘实际上是内存中的一个虚拟盘。

网友:
用老IDE硬盘加硬盘盒的移动硬盘,可以当移动硬盘装系统吗?

网友:
先在移动硬盘装启动文件,bios设置usb启动。

网友:
移动设备都不能装不上系统,倒是有人无聊会去搞些所谓移动版的操作系统,建议大家放弃这个想法吧....

无军衔 -2 没看懂就乱说!

网友:
大家好像没看懂还是我没说明白??我不是说我的移动硬盘在其他电脑上都是可以装系统的!每位楼主说的都是在说怎么把移动硬盘做成可以装系统的移动硬盘!好心你们就不要灌水!说点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在其他电脑能装呢??在其他笔记本一样正常安装啊!我不是很认同你的说法!你所说得是我的硬盘没做好~~

网友: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79650&extra=page%3D1

给个连接,查看他的文章,有硬盘版,U盘版,XP系统,WES7(WIN7)系统.

网友:
慢慢的学吧

网友:
看一下本机的cmos,设置是否正确啊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硬盘启动启动软件,象楼上说的老毛桃之类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关系到主板对移动硬盘系统兼容性支持问题,有些主板兼容性支持好就可以启动,有些不行,我都有遇到此类情况,不单是移动硬盘这样,量产的USB-CDROM启动系统同样会遇到有些主板兼容性不好不支持启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他电脑的硬盘格式是什么?你笔记本硬盘格式是什么?是否一致?
你叙述问题不清,大家都以为你问的是如何做移动硬盘启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一摸一样啦,不清楚,是没看清楚吧!没去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