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伯V3000无CPU电压电流到0.23

楼主(2010-12-14):
HP 康伯V3000无CPU电压电流到0.23     控制信号哪些都有了 只有下管的控制极有5V电压    别的什么电压全无    还是核心供电芯片8736的REF有了2V   CLK开启信号也有了发人南桥的PG信号无  因为无CPU电压嘛   我把MOS管全换了芯片也换了  电容也全换了还是无果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问各位大哥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呀请 告诉下小弟好吗  谢谢了

网友:
电路图附一个,好分板一点

网友:
看电压还有哪没出来。

网友:
都不用查的吗?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复位信号。一个一个查

网友:
先查CPU核芯供电IC的所有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顺藤摸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