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接硬盘反复重启

楼主(2010-12-14):
一块顶星815EP主板,两个IDE插槽分别接光驱都能正常工作,硬盘确认没有毛病。BIOS也认硬盘。用光盘启动可以,但不能进入PE,也不能进行设置和操作硬盘,一操作就重启。不知何故。当光驱里不放光盘时,开机画面显示到主板芯片型号时,电脑就反复重启。

网友:
你没有换个硬盘再试一试,,,

网友:
因该是 硬盘的是,或者是系统的事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你换下板子试试,好像是板子

网友:
硬盘、电源、光驱、内存、显卡、数据线全都换过,故障不变。该板原本正常的,只是放置有一段时间了,再拿出来重装系统时就犯这毛病了。不解的是IDE槽接光驱时均正常,一接硬盘就重启,硬盘跟光驱除了传输数率不同外,还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子也是,插上硬盘就反复重启,拔掉后,就不了,换个硬盘就好了,不过那板子,本身也有花屏的故障,做北桥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