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LXH-GJ15L3液显的逆变板12V输入端保险不知是多少安培的

楼主(2010-12-14):
师傅们好!
   该显示器最先的故障是面板指示灯不亮,经查是8050SD转换电源管坏,就是12V转5V。用8050JD五脚贴片代换后,通电能显示很暗谈的图象。 LXH-GJ15L3联想液显的逆变板12V输入端的贴片保险被烧断。该贴片保险上的标志符只有一个2字,是白色的贴片保险。
    由于没有资料图纸,经检查有两只贴片三极管被烧断路,焊下两只开关管测得是好的,其余没有发现那里还有问题。从跑线路上看,这两只贴片三极管可能是,从驱动板送过来的开关信号加到一只NPN贴片三极管的基极导通后,集电极低电平加到另一只PNP贴片三极管的基极使脉宽芯片得电工作输出驱动脉使开关管工作。
    在主板上找了两只贴片三极管焊上, 现在不知道贴片保险是多少安培,不敢用导线接通试机。望师傅们能提供资料。谢谢!

网友:
找个2安的装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2号我就不信修不好您好!谢谢你的帮助和指点。

网友:
保险上是2的就是2A,修这种先用一个细铜丝代替一下,确认修好再用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