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看见游戏花屏了,截屏图片不花。 7600GT 故障

楼主(2010-12-14):
影驰 7600GT 加强版
600  1400MH

到手发现核心有破碎,4个显存巨热,换了4个 1.3ns  的显存上2去。MATS7测试正常,狂高兴。

问题是,进游戏测试,明明看见 暗色 黑色 的地方点状颗粒花屏,满屏有短小横的电码纹。
可为什么截屏图片不花
这样的情况是那部分出现问题了。求师傅们指点。

网友(点评):
连主芯片也换个。。。

网友:
你截图是你的系统截图的,所以不会花屏,这个可能是你那个gpu空焊的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可能显存还有问题。

网友:
截图不花?那你确定你的显示器或是信号线一定是好的吗?

网友:
按你所说 截屏不花的话   你应该换个 显示器 试试再说

网友:
像是显示器的电源部分不好了..

网友:
显存降频试试先1.4NS 不一定都能上1400的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看看呀最经本的了。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哦?截图不花还是这种可能性大哦

网友:
应该核心有破碎这问题引起的,我所遇到核心有破碎的,十张有八张坏。

网友:
幽灵狼啊,我心中永远的痛

网友:
部分数据线出问题,看是GPU端还是显存植得不好的某个点啦,MAT和MAT7都跑下
也有可能显存不兼容,最好是相同规格同一牌子

网友:
截图并不能说明问题,估计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截图的原理,花屏就按花屏来修吧

网友:
是什么游戏啊 ????

网友:
魔兽世界

网友:
应该核心有破碎这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可为什么截屏图片不花。”

显卡是显示用的,它显示不正常你不能说图片不正常。

就比如说你的眼镜花了你看到天空也是花的,你不可能说天空有问题吧?

网友:
截图肯定不会花的啦。晕死,什么逻辑啊解图真么可能会花屏呢?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还有楼上几个也是的,脑筋怎么没有转过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截图怎么可能会花屏,如果系统截出来的图片是花的,肯定是系统有问题了,显卡花屏应该用工具来测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观点一样 我觉得是显卡问题 与屏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