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神舟Q1600不上电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0-12-14):
今天商家拿来一个神舟q1600的本本,不上电,指示灯也不亮,爽快的接受过来,上电流表,有待机电流0.07,就是触发开关没反应,于是跟商家说这个问题有点严重,需检查一番。。。于是拆板子出来,于是在基地找了图纸,没有这一款的图纸,一个好心人说有个图纸和这个一样的,于是下了 ,看看他的架构,的确版号和图纸是一样的{u51si1},于是就查待机3v,5v。5v待机OK,3V待机没有,于是就查图纸,查到+3VA是由+5VA通过u4APL1084转换出来的,于是断开他的vout端结果有输出了 ,那证明前面是OK的 ,后极还有短路,现在只有一步一步的查了。测测各大芯片的待机是否正常。量到EC的3va时是短路的。现在我们要判断是外围短路还是EC自身的问题,在图纸上很清楚的看到EC的3#和74是待机电压。断开B54就可以判断是EC还是外围有问题了。结果是26#50#92#..127#还是短路, 换点EC,期待已久的指示灯终于亮了,感谢那位哥们的图纸,也感谢基地这么好的平台供我们交流。写的不好的地方提出来,如果还可以的话,鼓励一下。 谢谢

网友:
老兄能找到图纸真好~~我那S2020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思路很明了,一下就抓住了3V产生的条件。

网友:
EC表面烫吗?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有图纸好办事,很多国产机都很难找到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发烫。所以量了很久才找到的

网友:
恩,不错,思路很好,写的不错

网友:
测3V待机对地没短路吗?

网友:
EC表面不烫的话  楼主能一步一步查  说明是花了不少时间的  这种短路情况最难查了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希望都多多发送这种维修经验给大家交流

网友:
EC坏了呀,能看出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好无缺,看不出来是坏的

网友:
有图纸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有图纸真的挺好的,好多机没有图纸真的好郁闷

网友:
神舟的机子通常都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贵在坚持 2010-12-14 22:09
神舟的机子通常都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客户愿意出钱,为什么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挺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 ,很容易理解 。

网友:
思路清楚,明了。很好。

网友:
真的很棒啊! 真不知我要多久才有这技术啊?

网友:
看不懂图纸

网友:
很不错,思路清晰,我新手 也能看懂。

网友:
呵呵,楼主顺便把图纸一起分享下,以后遇到好对照图纸维修呀。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好就算了,文采也这么好!真是嫉妒啊!

网友:
断开B54脚后74脚还短吗?

网友:
你们都好厉害 有一天我也会和你们一样的 给楼主加油

网友:
EC3V短路,是花了不少时间的

网友:
神舟机器很对都没图纸。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
如果没图纸都不会修,想想也挺可怕的。

网友:
对哦 楼主应该把图纸分享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精英的代工的主板吧 坏的问题 真是离奇啊 我修过 那个 待机有5v 触发之后出 1.8s 3v触发以后有的 呵呵

网友:
断开测量是平常很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