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有个问题(关于维修的)想请教你们可以吗?

楼主(2010-12-14):
   一个八脚的场管;该怎样测量它的好坏呢?我一师兄说“八脚分四对;只要有一对脚不通那就是好的”
         请问这种测量可行吗?还有它的脚该怎样区分极性呢?

网友:
八脚的一般不是场管,一般通过它所处的电路和与之相连的元器件上的电压等数据分析它的好坏

网友:
八脚的场管,分单MOS管和双MOS管,先看看型号,查查资料再去判断

网友:
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请问     就没有简单办法  判断基本的好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单mos管 和双mos管
测量方法跟一般的mos管一样
只要先确定是单mos还是双mos
单mos有四个引角是相连的 还有三个角也是相连的 最后还有一个脚  所以跟那种普通的三个脚的一样的
双的就是厂家为节省成本把两个mos管做到一块了 连接方式就跟台式机的cpu供电部分的上管下管一样 用万用表一侧你就明白了

网友:
谢谢你们的指点!我刚出去了:没能在第一时间看见及回复!抱歉了!

网友:
8脚场管一般情况:1 2 3相通就是单场管,否则就是双场管

网友:
去查资料,或手册。

网友:
基础的东西,看看书你就明白了。

网友:
我在看;也许是我太愚钝始终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