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机器死机变掉电

楼主(2010-12-14):
前天接一个D630的机器,不开机,测CPU供电管穿了,换上,OK了。但过了一上午又回来了,说死机,测试用一个多小时就会死一次,而且死后马上开机电流到0.56就不动了,待上一会儿,再开就能开了,温度也不高,加了下南桥,结果不开机了0.5,换了两个南桥都不行,加了CPU座,没思路了。

网友:
用示波器好好量量。

网友:
量量所有电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还是在CPU电压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