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双12V CPU供电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0-12-14):
我有一个电源,CPU双12V供电有问题,只要插上这个四针CPU供电,那电源就开不起,如果不接就电源就可以工作站,测试输入双12V输出都正常,不知道是哪个管子有问题,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测试下cpu供电又没有短路 还有换个电源试试 有可能你的电源有问题带不起

网友:
我换了电源后,一切正常。说明是电源问题,但我拆开后没有发现其它的象电容鼓包等现象,可能是那个管子有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上面也就那么几个管子 你都侧下看看正不正常  先补下焊虚焊也会那样的

网友:
有的电源双12V,是不一样的输出,一个是正常的经过整流稳压,经过肖特基管输出。另一路只经过整流,利用7812稳压输出,只供应光驱工作。不知你说的是否这种,你可以看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