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0-12-14):
我这里一块 升技 的板子只要开机到进度条就自动关机,偶尔开机玩一会就又自动关机了,但是按 F8停在那里开到什么时候都没事,求高手解答下是那里的问题?

PS: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通病
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容易坏
但代换一定要原值代换 不然不行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更换了个主板没有事了 ,   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  请问主板那里引起的呢?

电容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主板电容的事。

网友:
我刚要测试CPU电源万用表一下立马关机后在也点不亮了,主板放电也不行。悲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过了是通病
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容易坏
解决方法就是全部代换
还有一定要原值代换 不然不行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 1800 6.3的电容对吧

网友:
你那CPU供电电容看上去像是换过一样,因为有两个个头小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电容是否漏电或短路

网友:
系统  或电源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看到了图片,感觉主板很脏,先清洁再说吧

网友:
现在只要不接CPU四项供电开机,接上诊断卡不跑数。

接CPU四项供电风扇刚要转就没反应了。

网友(点评):
不接“CPU四项供电”会跑码那才怪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电容是换过了 我第一次修这个板子也是 我用的不同的电容代换的 刚开始就是自动关机 换过后风扇转下就停 后来我把电容原值代换 就正常了 这个板子是am2架构的 型号是nf-m2s
真不明白你为啥不信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我换电容试试

网友:
我遇到一个 ,怀疑电源问题,换电源 ,未果 ,还是板子的事情 ,呵呵

网友:
CPU短路,或者就是NB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和我的原因一样啊!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0229-1-1.html

网友(2013-07-24):
同感 ,现遇到同问题,都看不出问题,正准备试换电容试试

网友:
不得行,刚换完试机几次都是两分钟自动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