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低鼎科ad公版的音量

楼主(2010-12-14):
客户的32寸的ad版损坏,用鼎科6m16的电视ad公版替代,结果可能该电视喇叭的瓦数太低,音量调到1,声音还是很大,但往上调音量还是能够增大,要降低音量可以串连电阻吗?或是有其他的辦法,能夠從工厂模式里面调整吗?步骤要如何做,还是有其他的办法,可否请有经验的大大,帮个忙教导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放大电路前加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
你这是音频信号没有经过衰减就到了功放,功放管得到的前级信号过大造成的。

网友:
解决的办法是:去电子大楼买一个大功率可调电阻,要精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