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中 +3VALW 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2010-12-14):
请教:DELL D610 中 +3VALW  是从哪里来的?图纸看了半天,看不出+3VALW 从哪里发出来?请教各位给个截图。附上我的D610图纸一张:

DELL D610图纸.pdf

网友:
ldo3产生,看图,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这台机器是插电源适配器后 +3VALW 出不来,查MAX1999 第6脚 SHDN 为低电平,而SHDN 信号是由U8EMC6N300的24脚经过一个1K电阻提供的。实际测量该芯片第1,2脚均没有电压。更换过U8 ,情形一样。请教。

网友(点评):
和24脚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看不清楚!你找一下看是那转过来的吧?

网友:
是MAX1999的25脚LDO3输出的

网友:
哪位能帮我解释一下:DELL D610 用电池是怎么开机的?有个疑问,电池供电到了公共点后,1999并没有产生+3VALW,+5VALW。也就是SIO 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按开机键怎么能开机的呢?

网友:
D610是47m354出3.3V,前天刚修好一台,把354下了重做BGA 就OK

网友:
ALW字面上就是有电,不用按什么开机键。
楼主应该是要问LPC47N354 的ALWON工作条件

网友:
DELL D610 无待机 不能触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9470-1-1.html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这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