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4010激光一体机显示paper jam怎样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0-12-14):
卡纸后有一小块没有找到,显示paper jam,红灯,机器不能使用,请问解决办法
------------------------------------------------------------------------------------------------------------------------------------------------
纸片已取出,耽误了我半天的生意
问客服回答说得拆机,我问怎么拆,回答说见螺丝就卸下来
看来还得靠自己。掀开机器上盖仔细看一下,从上方缝隙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出纸的胶辊,右侧有个方形小孔,可以看到白色塑料齿轮,用螺丝刀伸进轻轻拨动齿轮,慢慢的纸片就露头了,呵呵,心里高兴。纸卡得很紧,弄了好一阵才把纸片完整取出。启动试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请问用拆开机器吗,通常纸会卡在什么部位?在线急等解答

网友:
拆开定影把没找到的部分纸找出来重新装上就好了

网友:
必须拆开机器,顺着走纸方向可以找到

网友:
卡在传感器那里了

网友:
找传感器的位置。进纸和定影的位置

网友:
应该是卡在里面了,

网友:
取出来的纸缺哪部分,对比一下原来机子卡纸的相应位置,找出传感器看看有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