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20换显卡掉点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从论坛理看到大家用86-631 -A2代替110M显卡,为什么我换了开机电流0.450A不动。一会掉电。请高手指点一下,对了换86-631-A2需要从新刷BIOS吗?

网友:
掉电,论坛打错字了

网友:
86-631 -A2代替110M显卡?8400代7300的?好像不行吧。110MT代不错。

网友:
论坛里有人用86-631的换成功的,我也是想尝试一下,毕竟110M改良版的贵了好多呀银子阿

网友:
还有人用7300代呢,不知道他们怎么代成的

网友:
可以用7200,7300,7400,7500代换,不能用631代换

网友:
可以换,掉电是你没有焊接上,再加焊。不用刷BIOS

网友(点评):
你说用G860-631-A2代换7300,拿出证据来,上个图?

网友:
7300显卡台式的显卡和这芯片是一样的可以代吗?

网友:
我这里有片GF-7300LE-N-A3不知道能不能上哦?

网友:
看来631的确实不能代呀。焊接没问题,还是老老实实卖片110MT的吧

网友:
我认为还是找个一样的显卡代换。631不能代换你那个110m的显卡的吧

网友:
有代换成功的吗?给个链接瞅瞅

网友:
我换了几次631 都不成功

网友:
还是装上110M的开机很顺利DELL就出来了,,还是不能听他们说的呀,真不知道他们换上631的是怎么搞亮的。真佩服他们

网友:
631 代换不行的,只能用110MT

网友:
G86代7300我确实没看到有人成功过,或者高手都躲着吧,但是看看G86和7300的球的排列确实是一样,我就奇怪,为什么945只能配7X00,965就只能配G86?但是修到现在,确实没有见过跳出这个规则的机器。

网友:
630,631是用在965板的,620是945板的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