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S电流开机1.1A 是不是BIOS问题

楼主(2010-12-14):
联想E280S电流开机1.1A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单凭“电流开机1.1A”很难判断的,你分析是什么情况,各供电电压正常不?电流跳变情况怎么样?

网友:
电流跳变是多少    示波器打波有脉冲没?

网友:
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是问BIOS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要不然不能给你明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