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U服务器电源故障

楼主(2010-12-14):
2U服务器电源故障,开机电源风扇一转就停,开机瞬间测各路电压基本正常,怀疑输出部分短路,经查有3个肖特基管40L15CT短路,更换后,还是故障依旧,那位有此电源电路图?请问各位高手,还有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换电容把,电容没换吧,输出的电容老好坏了

网友:
有3个肖特基管40L15CT短路
----------------------------
找找原因,应该是负载有短路。楼上说的滤波电容等。

网友:
还把后级输出滤波电容全换,应该有漏电

网友:
这个电源看照片应该是1U的,
既然开机量输入电压正常又何来肖特基短路一说?这种管子导通电压很低的,很容易误以为是短路,其实是OK的。实在怀疑可以用稳压电源试下反向有无导通。就算是短路也不可能三个并联的一齐短路,只要其中一个短路就会把其它两只保护起来了。
看样子应该是新巨或亿泰兴的,一般是输出的右边那块小板一问题。那块板控制输出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个肖特基已经卸下,都短路了。我再换电容试试。

网友:
开机瞬间测各路电压基本正常,3个肖特基管40L15CT短路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请问小板坏了 如何下手           请问您有 新巨p1m-6350p的维修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