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25 装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0-12-14):
昨天接了一台HP6325的机器,故障是装不上系统,一装系统就掉电,换了硬盘装也是一样,没有思路,哪位高手有建议
掉电
硬盘

网友:
到哪里掉?能够进去不?

网友:
遇到同样的故障 等待结果

网友:
查下主供电

网友:
有时进PE就掉,有时可以GHO完,挂驱动就掉,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做系统时不打显卡驱动,直接GHOST不要进PE,如果OK就是显卡

网友:
CPU兼容性问题,遇到过把TK的换成TL的。

网友:
机器是不是ATI集显的?你先试试不装显卡驱动行不行,如果能进。换掉北桥附近那组供电的黄色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挂别的机器上GHOST系统 恢复的时候把显卡的驱动先不装 试试正常不 如果还不行 则需要测一下 硬盘的接口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北桥滤波电容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