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七彩虹 逸彩9600GT-GD3 CF黄金版 512M N12 不显示

楼主(2010-12-14):
这卡是网吧拿来6片维修的,问题都是一样VGA和DVI都不显示,核心电压为 1.09V, 显存电压为 2.01V,VGA 5V电压有, 可正常读 写BIOS,16组数据线阻止正常,74ACT08 14 脚有5V电压,核心加焊过还是一样,
  求助中!!!
                     我还有个问题需求解,难题BIOS也会引起,在精英945主板上亮,在华硕945不亮吗?不会我这6张卡都是核心不行吧,望有人解答

这是好卡的BIOS

网友(点评):
查下芯片的阻值正常不??重做下芯片试试吧。。。

网友:
你的不显是 灯亮但是没显示....还是直接灯就不亮啊 ..74ACT08 看它有输出不?

网友:
用HDMI 看看有信号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不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卡里面的BIOS 读出来再写进去过不行,不知会不会本身的BIOS资料坏了?现在没有亮的BIOS卡啊 。谁有帮传个

网友:
一般门电路比较多!

网友:
74ACT08  这个芯片 查下工作条件... 如果条件都有的话.看他有没输出..往下你应该可以判断了 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个其他品牌的9600GT-D3的先试试看看亮不亮,要是亮了在找这个卡的BIOS。

网友:
自己顶下   谁有这个卡BISO传个啊,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顶下,希望对新手有用,这种卡很容易掉BIOS,而且也有驱动上不了,报错的也是BIOS问题,此前网吧这种卡在保修期内就有很多掉BIOS 的(这是网吧老板说的,返修很快就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