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 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品1631的23脚0V

楼主(2010-12-14):
IBM X30 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品1631的23脚0V,22脚有16V,不能触发,单独插电池时23脚3.3V正常,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找一下ACOK

网友:
你看下TB认到适配器没

网友:
我也遇这问题困恼中

网友:
查下TB芯片的工作条件,重点是第二脚

网友:
查一下TB 2PIN电源检测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低电平为正常,如果是高电平标示没有检测到AC输入 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4039-1-1.html帖子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看一下电容会不会漏电啊。是3M。5M那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