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A7GM-Series 聚成不显?

楼主(2010-12-14):
如题,北桥电压1.109V,CPU上管输出1V.一共5项供电,一个上管两下管.(可我怎么数最后一项都少个下管,问师兄说正常.???)测北桥上面电容有一个短路了.不知是不是北桥坏了?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下接下来该怎么查?在线等...........

网友:
55,现在内存也不过了,加焊北桥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