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有时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12-14):
接机 顾客说有时正常,有时没有系统 找不到硬盘,现在能找到,我做个系统在测试,顾客催的很急,真不知道怎么入手,请遇到的师傅指点啊 谢谢

网友:
不是用的一点八的那个小硬盘吧

网友:
如果是用的一点八的那个小硬盘一般会用一条转接线的,先换那线再说, 我记得原来我遇到的是戴尔哪个开车的,好像是620吧,整了半天那是那根线的问题

网友:
先换硬盘试,如果是二点五串口没有转接线的那种就先把数据线那四个电容换了,再不行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就是一般笔记本硬盘 2.5英寸

网友:
对了,那四个电容一定得换其它板上面同一位置的,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