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OS怎么才能很快的上手

楼主(2010-12-14):
在电子城呆了快2年了。搞电脑维修。但是很悲哀的现在的我还不会用DOS,听说10年前DOS是技术员的基本功啊!所以现在在这看那位大虾能叫我下DOS的速成法(我英语基本不懂,DOS命令看了也很容易就忘了)。

网友:
没有速成法
而且现在dos真的没啥用了
常用的几个命令死记硬背吧

网友:
多用就行了,最好有另一骀845之类的“古董”机装个win98,进DOS就方便多了,一边看教程一边“折磨”就很快上手了。

网友:
想当年还是用486学DOS的呢。呵呵,找点资料,找个GHOST光盘进DOS多多练习几遍就OK了,就只是用到几个命令而已。在WINDOWS环境下在CMD里面也可以用的,不懂就看HELP

网友:
其实常用的也就几个命令,如dir、cd之类的,以前学校学的内部命令、外部命令一大堆的,实际上在目常的电脑DOS下如果只是维修电脑的只用得到几个简单命令,当然其它行业就不一定了。

网友:
dos 要经常用才记着,现在的系统就是集成一键安装,也快速多了,DOS只是在刷BIOS(现在的主板也WINDOWS里也可以刷了)或其他用得上,不常用,你最好是记在一个本子里,忘记了再拿出来看看。

网友:
  先在网上搜索后在抄在本子上

网友:
电脑系统有个模拟DOS的操作界面你可以在里面先练习一下

网友:
我也想学习啊,谁有常用的那几个命令????给以个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英语单词学一下吧,若英语比较差,记dos命令会很吃力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从小就喜欢用DOS   感觉很有神秘感   现在很多DOS命令都能记住   还有个原因就是以前喜欢乱入侵   不会DOS命令不行啊

网友:
去百度一下dos教程吧。看看常用的dos命令。用多了就会了

网友:
网上DOS命令很多 都是死记硬背 熟能生巧吗

网友:
97、98年上学的时候天天背,那个累啊,到现在都用不上了

网友:
下载一个矮人DOS工具箱  里面基本涵盖所有命令 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中文解释   多操作N遍就可以记住了

网友:
要多练,一边卡看本上的命令含义,一边在电脑上练习,多练级回就会了。

网友:
DOS系统早就过时了,没必要去深入学习,用到什么就记住方法就是了。

网友:
基本没用了,多学点计算机英语还是有必要的,dos命令 你记住 这几个就可以了
dir   cd  cmd copy edit type 就差不多了

网友:
DOS还是有点用的。前段日子修过一个老掉牙的工控机,用的就是DOS。多用自然会了,可惜现在没那个环境了

网友:
现在都很少有人去学DOS了,不过掌握些DOS命令对修电脑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你可以用WINDOWS下运行CMD命令行来练习常用的命令,有高手说“在WINDOWS下能做的事都能在命令行下完成,在命令行下能做的事在WINDOWS下不一定能完成。”

网友:
不会急多看几遍啊   不然就没办法了

网友:
呵呵  ,想想dos的指令,就想起了过去 ,挺有意思的,一个时期就这样过去了

网友:
DOS命令就得多用才能记住 叔能生鸟(巧)嘛!

网友:
这玩意 只有 多多的去实践下  没有什么大用了   学好这个黄瓜菜都凉了

网友:
英语基础差,只有靠死记硬背了,记几个关键的就行了。

网友:
几个常用的命令记下来就可以了,多实践,不用的话很快会忘掉的

网友:
DOS 只有有几个比较常用的,死记硬背吧!!

网友:
多记,多背,多操作,快的很

网友:
主要就用 dor  cd..   exit  至于别的  用的也不是太多 只要会在dos下找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不要难过啦。我做了两年多奥。还不试一样不会。其实我也想学啊,但觉得现在没多少用了。需要时上网查就好了

网友:
电脑这东西没有速成法,只有不停和不断的学习哦

网友:
命令死记硬背

网友:
呵呵。。上网找些资料看看。。用光盘进入纯DOS底下。。自己学习学习啊。

感觉有些东西。。。在DOS下、还是特不错的。。

网友:
学习DOS,还真的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现在用的也少,找出常用的那些命令,死记硬背吧

网友:
在搞电脑维修的话,基本上你自己准备一张可DOS开机的 CD,先搞清楚FDISK的用法,这样可以很快的先确认硬盘是否可以分割正常,然后就是 FORMAT C:/S/Q , 可以很快确认这硬盘可当开机盘否,基本试过可以后才让WinXXX 慢慢去安装,一般维修其它命令就很少用到了,除非你还要救资料,那就再搞懂 XCOPY c: d:/s 这类就大致够了,若还想再多学,你就算是有天份可以去学LINUX了.

网友:
把dos命令全抄下一边看书一边打!等不看书了就熟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