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12-14):
各位 有系统高手或者病毒高手么 我现在碰到个难题 病毒win32 servstart.b这个玩意老杀不掉  现在系统里的程序都打不开  杀毒软件也打不开了 恢复系统依旧 把硬盘上到别的机子 360 金山都上了 杀毒无效果  大家有没专杀工具 帮帮忙 自再此谢过了
注 此系统不能格

网友:
可能中了鬼影之类的病毒,尝试进DOS用FDISK /mbr或进PE用DISKGEN重建引导区。

网友:
实在不行。重建引导。重新分区,重装系统。让它死去吧

网友:
用DM把硬盘低级格式化一下吧

网友:
估计楼主是要保留数据吧,不然的话应该不会发贴求助的,你可以试试重建MBR,在PE下格式化系统盘并查看其它每个盘下是否有疑文件,然后重装系统,不要用还原,因为中毒后你备份的系统应该也被病毒感染了。

网友:
上面几楼的没有看见楼主说不能重装系统吗,就只知道合格重装的,为了安全起你最好还是先备份一下系统盘再搞吧.

网友:
这样搞不好,那就付费给专家远程帮你清除吧,我的方法也是一样:最后还是杀不掉的,就格了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能查杀病毒win32 servstart.b也就只有GD ata杀毒软件,发一个连接给你下载。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ranslate?hl=zh-CN&sl=en&tl=zh-CN&u=http%3A%2F%2Fwww%2Egdata%2Dsoftware%2Ecom%2F

http://www.gdata-software.com/

网友:
GData AntiVirusKit,简称 AVK,这是一款采用 KAV和AntVir双引擎杀毒软件,具有超强的杀毒能力,在国外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运行速度稳定,具有病毒监控、EMAIL病毒拦截器、 EMAIL防护、支持在线自动更新等功能,可以阻挡来自互联网的病毒、蠕虫、黑客后门、特洛伊木马、拨号程序、广告软件、间谍软件等所有威胁,支持对压缩 文件、电子邮件即时扫描,支持启发式病毒扫描,支持密码保护,有详细的日志方便查询,对计算机提供永久安全防护.AVK最大优点是,只要病毒或木马录入病 毒库,它在病毒运行前拦截,不会出现中毒后再杀毒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安全模式看行不行。看看有没可疑的进程先关了再杀

网友:
首先找台的机器,安装正版杀毒软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然后将这个有问题的硬盘拆下挂到这台正常的机器上杀毒

网友(点评):
如果数据很重要,先GHOST一个备份盘,在备份盘上操作,原盘不要动。

网友(点评):
程序打不开 程序安装不了 右键不能用都已解决 把系统镜像完 在还原回去就好了

网友:
比较难缠的病毒呀

网友:
总会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