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我这个IBM T60不上点吧

楼主(2010-12-14):
朋友拿了片IBM T60的独立显卡主板说是开始是哈派的换键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搞的现在不加电了,测的20V输入是正常的,就经过隔离电路之后就没电压输出了,Q34 4脚19.5V ,,请高手指点下这机器开机时序,现在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查那里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应该是哪短路了

网友:
短路 测量保护隔离末端 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会不会是在换键盘的时候不小心把边上的哪些小东西搞没了,我认为是哪里出问题了起才隔离保护了,而不是隔离保护出问题了才不开机的

网友:
先把待机电路修好了再说吧

网友:
是的啊,我是想把待机修出来,测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也没发现掉件的,请问下保护隔离电路是呢芯片控制的,这机器开机时序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看一下键盘接口的地方 有东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