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G31奇怪故障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0-12-14):
一捷波G31新板,买来二月,有时开在BIOS当机,有时开到认硬盘提示找不到硬盘,诊断卡代码20、00,不等,无固定,关机,把硬盘数据线,电源线重插,又正常了,用七八天又当在某个地方不进系统,换过电源,硬盘,数据线,因为新板,暂时没折了,是否是主板某处不稳定?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很纠结的问题。。。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G31的主板不是很稳定,,南桥的兼容性不好,换张G41的稳定些,不管是独显的还是基显的,我上个月也碰过一张

网友:
张枫314
的帖子
它时好时不好的没法换啊。。

网友:
你的是独显的还是基显的啊,如果是基显的话,你进PE装一次系统看看,如果是独显的话,你要查一下显卡

网友:
时好时坏的,故障,最难搞

网友:
差一下南桥部分吧

网友:
看看南桥是否有虚焊,应该是南桥的问题,精英好多主板都是你说的问题,刷BIOS应该不管用

网友:
张枫314
的帖子
G31集显的,拿去商家检测,二小时什么毛病都没有,装回给用户,没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你真没辙的时候 就把板子弄下 叫售后看不出来那种 然后换新的

网友:
换板,两个月就有问题,拖到后面就有你受了

网友:
你确定你的电源没有问题吧,硬盘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你确定硬盘,电源等都没有问题,换个数据数试试,要么加焊下南桥。

网友:
硬盘及数据线都确认没问题吗

网友:
换个数据线试试 在不行换个硬盘

网友:
不像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一捷波G31新板,买来二月,有时开在BIOS当机,有时开到认硬盘提示找不到硬盘,诊断卡代码20、00,不等,无固定,关机,把硬盘数据线,电源线重插,又正常了,用七八天又当在某个地方不进系统,换过电源,硬盘,数据线,因为新板,暂时没折了,是否是主板某处不稳定?
肯定没换好,重新再换。。

网友:
换板了,应该是桥的问题,这种桥太LJ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