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在纠结中修复!

楼主(2010-12-14):
昨天接到的同行的一张昂达A78的板,
故障是,全板无复位,内存、桥、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查来查去,认为南桥没有发出复位,判断是南桥问题,用BGA加焊桥后故障依旧,刚好到下班时间,明天再搞。今天早上左查右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在纠结中,无意地点了下32.768晶振,发现诊断卡的复位灯灭了,本来是常亮的,后来换了个晶振修复!这类问题比较少见,特地发帖

网友:
哥们,你点是那个晶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768,回复要10个字的啊!

网友:
晶振引起主板没复位,应该还是会遇到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主板2年内换了两次,第一次是底座虚焊了,第二次跑DO怎么都不亮,而且售后有点慢,气~!

网友:
用示波器就不用猜测啦!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象电池没电 导致晶振不起振 导致过不了内存 一换电池 OK了  感觉确实修板要很细心 谨慎  就不会绕弯路!!

网友:
有波波就方便多了

网友:
晶振问题一般是不开机嘛

网友:
32.768是南桥工作的必备,这个没查就去加焊.....

网友(点评):
可以开机晶振百分之九十五是没什么问题,谁知道我就遇到这百分之五的概率啊!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这类问题少见嘛!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
32.768K不正常导致时钟芯片不正常工作,就不会发出ICH_CLK,当然会导致全板无复位

网友:
我见过多了哦

网友:
很平常了,32。768没有起振,时钟就不正常,谈何复位???

网友(点评):
那个32.768没起振会点不亮的,这块板的32.768是有起振,但频率不对,所以造成南桥没复位,还有就是,32.768和时钟没有太大的联系,时钟的晶振是14.318,不是32.768!

网友:
呵呵,我还是个新手,有些不太懂,谢谢你的纠正,南桥晶振,在维修的时候,应该先头必查他的电压差,还有他的谐振电容。用手摸的话,能开机的话,就是32。738坏和谐振电容,不知,我说的对否?

网友:
好像A78的北桥都这样

网友:
这种桥应该是NV的吧,上电涉及25M晶振,32.768不涉及上电,这种板北桥太爱出问题了

网友:
NV的桥 有好多32。768不起振引起的无复位和不开机 但是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