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申请转正 明基Q7T3 不开机(未通过)

楼主(2010-12-14):
客户描述: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
我心里一想,估计是保险,或是电容。报了价格。客户同意了,开始修。
1.拆开一看,电路板没有明显的鼓包现象。
2.用万用表测电源板,没有发现短路,怀疑是驱动板故障,找了一片同样的驱动板换上去,正常,心想原来是驱动板问题,
3.试着开关机,按键按了2下,问题又出来了,又不开机了,怪了,难道是保护了吗。还是按键问题呢。
4.试着测按键,发现短路了
5.换掉一个还是不行,干脆全部换掉按键。
6.加电,OK
由于今天没有带相机来,无法拍实图。

网友:
我要申请转正

网友:
这种显示器看他有没有电容鼓包 在看下有短路的没有  如果上面两种现象都没有  你就把按键换 了就可以   还去看上面驱动板啊

网友:
如果是触摸感应的按键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