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把这些液晶屏的接口定义搞出来,我请吃羊肉串串

楼主(2010-12-14):
有修液晶的高手请看一下这些接口的定义,有能把这些接口每个脚的定定义写出来的,我请吃羊肉串

网友:
你只发屏接口,不发屏号有屁用。请吃羊肉串免了。

网友:
请吃羊肉串,也能把你请破产,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6809-1-1.html这个贴,如果一个接口就以串羊肉的话,嘿嘿~~~~~~~~我这里还有几千上万个屏接口定义

网友:
有个是老式的ttL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以为羊肉串值多少钱?
二楼说的对,要看具体的屏型号!
只要有屏存在,都能找出定义。

网友:
只要有屏存在,都能找出定义。
版主强悍!

网友:
你还是自己请自己吧

网友:
打开 那些翻新屏 12-15寸的 液晶显示器。里面多是这样的老接口的 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