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12-14):
一片杂牌NF4测得相关电压正常,32.768和25M的时钟也有波形出来,但PCI和BIOS均没有33M的时钟,这种NV板要满足什么条件,时钟才能正常发出?

网友:
NV时钟就是桥发出,先加焊桥吧

网友:
对,这种板子大多数的故障都是桥虚汗造成的,应该先加焊一下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