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屏线 真是吓死人啊

楼主(2010-12-14):
dv2000   换显卡   轻轻松松的换完后接外接亮机直接装上   所有的螺丝装完,插电源开机,靠,血红血红的,但显示的字迹什么的都很清晰,把开关板拆下来重新插下屏线后正常,真是吓死人啊

网友:
接口的某个针没有接好就会这样!我也试过。。

网友:
线接错了!!

网友:
有时不接也会这样

网友:
这人一激动,心里想着有钱收了,很难避免的!

网友:
快要收钱手就开始抖.表要鸡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到别的地方修过 呵呵

网友:
屏线上的针脚碰在一起,好多机子上都遇到过,以后要细心些

网友:
标题比内容吓人,呵呵!

网友:
三基色的某根线没有接触好就会这个样子  把主板焊点加焊一下和显示器那边的焊盘一起加焊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