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00充电大电流修复过程

楼主(2010-12-14):
现象:插可调电源,5A。迅速拔掉电源。拔掉电源,单插电池,开机正常。拔掉电池,单插电源开机也正常。
结论:充电大电流。
分析过程:
1、拆出主板。插电源,量电池接口保险(如图1),有19v,说明主供电直接到了电池接口,说明充电电路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图一
2、接着往前量,充电电路的上管Q8802、电池电源切换开关管Q8800都直接导通(如图2),Q8802、Q8800都为p沟道mos管,G级都为低电平,且都为max8752控制,初步断定8752工作异常。
图二

3、为方便起见,先更换掉max8725、Q8802、Q8800已观后效,更换后现象依旧
4、8725工作不正常  ,还是从8725入手吧!仔细看看其周围。c8806有点黑,难道是~~~~~~~~~~,果然c8806短路了。看电路不影响电路,先去掉。试一下,涛声依旧
5、既然c8806烧了,就先量一下和他有关的信号吧。到8725  没问题。到Q8801  哎!!~~没值   再量一遍,确认c8806到Q8801不通,我想Q8801肯定也挂了。确认一下,果然Q8801,SD双向导通。  Q8801换掉 Q8801  pin4到c8806飞线。再试一下吧  终于正常了,不插电池电压一路都正常。
6、还是试试充电吧!没反应    还是没反应,干    哪里还有问题啊?、难到是没补c8806,不应该啊,还是补上吧。还是不行。
7、就当不充电修吧、先看8725的 工作条件  都正常,难道我换的8725是坏的   我换的是新料啊。哎   c8816阻值有点低,换了再说吧,头都大了。: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终于都ok了。

网友:
这种案例以前修复的很多。很多都是别人修的时候管子换错了导致的。
基本上都是电池接口上有高电压导致的大电流了

网友:
不装电池  电池接口应该没有那么高的电压吧  ?最多3  到5V  图太小上不清  也没传完哎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  这个问题搞的这么简单 佩服啊

网友(点评):
其实没这简单了,我连发料和维修用了四天啊

网友:
不插电池的时候,接电源时,电池接口是多少电压呀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没电压的,但我量到过8v的电压。

网友:
很多笔记本都找不到图纸,像我这种没图纸又不会修有也不一定修的好的人。。。。想问下楼主你看电路图修时客户也在你身边的吗?还是把客户支走?

网友(点评):
客户开始定是盯着看的,但看一会他也感觉无聊了,不可能所有的板子都马上修好的

网友:
对于充电问题,我一直没有很好维修方法,今天看了楼主的思路,上了一课了,谢谢 !

网友(点评):
不充电无非是侦测不到ac或侦测不到电池,再就是充电芯片周围的问题了,这就和修其它供电电路一样了

网友:
我倒是还没遇到过啊,一般都是前面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 Q8801换掉 Q8801  pin4到c8806飞线。"

看图二是 pin1~3 才是连c8806

网友(点评):
可能是图不清晰,应该是4pin的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Q8801是N沟道,还是P沟道场管啊!!C8806是什么作用的电容,是定时电容吗?如果有份清晰的图纸,配合您再细致一点的分析,一定给维修不充电的故障以很好的思路!!

网友:
管子换错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
真的有时候一个电容也影响全局,由其在冬天,大多电路坏的都是电容

网友:
我昨天就修一台ASUS的笔记本   就是看到电脑有点腐蚀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卸了    就可以了   原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在大家的鼓励下,以后会写更多的原创帖

网友:
修机要仔细,才能搞得定呀

网友(2011-01-13):
我看了楼主的分析,我才知道自己的差距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PDF图发出来,我先下下来研究下

网友:
图纸我下了,看了看,最后你那里是怎么搞定的,是换个大点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