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指示灯无显示???????????

楼主(2010-12-14):
HKC显示器接上电源,指示灯不显示???拆机测电源一体板上接口供电12V 5V 均正常,ON/OFF无待机电压?请高手指出检测点?????????

网友:
检查电源一体板无电容爆,只有焊点虚焊,无明显故障点,在线等明师指点!!!!!

网友:
输出12V  5V都有指示灯不亮看看主板上供电正常吗??  还有就是按键测测

网友:
在不接显示板和开关按键,在电源一体板的接口ON/OFF上应该有3.3V 的电压,是不是这样呀 ?

网友:
先确定一下,你的屏是不是好的,,再就是你的电源板,,外接两个灯管进去,看灯管这不这,有时候,,电源板会带不起负载的,一步步来,先确认一下问题再去修吧,

网友:
楼上的,按开关按钮,指示灯不亮.我现在拆机不接屏不接驱动板,在连接驱动板的接口处量的12V 5V 都有,就是ON/OFF 脚位无电压,接上驱动板.开关按钮,开关面板上也无电压??  我想问是的在不接驱动板及屏的情况下直接给电源一体板220V 电压,在接口部位的ON/OFF 是不是应该有3V的电压呀????

网友:
当电源的电压正常后,暂时可以不考虑电源的问题,应该考虑驱动板和按键的问题,可以先看看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否都正常,按键是否都正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驱动板的程序丢了。

网友:
ON/OFF上应该有3.3V 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0N/OFF 上的电压是给高压板的信号电压要开机后才有3.3v或5v电压

网友:
驱动板没工作或按键漏电

网友:
量一下按键上有没有3.3V以上电压
驱动板上的电压正常不,我遇到过四五台AOC的不亮灯,12V5V正常的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都不工作哪来的点灯板的开启信号,首先量一下驱动板的1。8V  3。3V电压有没有,哪路没有主查哪路,如果都有,你就换板,看你的水平还没到修主板的级别

网友:
不连驱动板时ON/OFF无电压,很明显就是沿着他追线路,估计中途有原件……

网友:
同意10楼说法

网友:
AD板的问题吧  很明显的 电源板电压有了但AD板没有工作

网友:
测驱动板上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换一个驱动板试下。按键一般不会坏。

网友:
在我拆下按钮板的一个按钮后,去测按钮板,按键都有3V电压,后重新焊上去后,开机ON/OFF,有电压了。通电正常。

网友:
不过我还是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继续测试中。。。。。。。

网友:
按键漏电一般很少发生,一般也可不灵
多为驱动板控制不了

网友:
那就是按键板的问题了,都正常了还研究个啥?

网友:
驱动板不稳定有可能是由3V电路中的电容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