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无规律地自动进出仓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10-12-14):
故障现象:光驱无规律地自动进出仓。
故障描述:开机后,光驱指示灯无规律的闪烁,同时光驱自动进仓,出仓。
故障分析:产生该故障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1.计算机感染病毒,给光驱发出错误的操作指令,迫使其开关仓。
2.光驱排线断路或接触不良。
3.光驱本身故障。光驱内部的检测开关接触不良,造成控制电路无法准确的识别光驱当前的状态,进而发出无操作信号。
检修步骤:拔掉光驱信号线,故障依旧(之前以重装系统),说明该故障与病毒无关,问题发生在光驱本身。拆开光驱(要先拆掉铁壳部分,以方便剩余部件的拆装),将光驱内部的两个开关全部用酒精清洗后,电吹风吹干。重装光驱后,故障排除。

网友:
呵呵,光驱坏了

网友:
这个最好是把开关换掉!!!

网友:
要是在没好该咋办?

网友:
我也有个朋友光驱一样故障的,现在还丢在一边没管了。看了这帖,也学着修修看。谢谢楼主上传。等我修好后发下来??

网友:
估计弄水进去了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不可能跟病毒有关的。因为光驱进仓是软件控制不了的。不知这说法对否。

网友:
楼主要是把光驱的坏的点用相机拍下,然后编辑一下,指出是哪个开关坏的话,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光驱是受软件 控制的      在 我的电脑里单击光驱 图标  在窗口左上方   又‘弹出“两个字    就可以让光驱自动弹出仓         当然  硬件的概率大得多

网友:
还有就是进出仓皮带松弛压开关不到位,如无大小合适皮带的替换,可以用双面粘性的胶带剪一小条缠在大小皮带轮槽里解决,百试百灵。

网友:
杂 不说光驱按键也有问题呢

网友:
1.计算机感染病毒,给光驱发出错误的操作指令,迫使其开关仓。

理论上讲是可以实现的,也不难~

不过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个光驱这样子  听楼主的话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