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K981 WT 电源板问题,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0-12-14):
方正 FK981 WT 高压部分烧坏了,烧坏的部分我已经拆掉了。我想加块通用高压板上去。但是加上去以后开机发现先白屏后显示一下又白屏了。 换了几块高压条都一样,后来还又响声。高手救救我。
电源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不加高压条显示器就能正常显示,但一会就灭了。

网友:
白屏 说明背光电路正常 不用考虑高压板了 查驱动板 和 屏

网友:
有可能还是电源板的事,估计你拆的时候有些东西不该拆的你拆掉了,我以前换明基17的高压板,断错了往高压去的电感,结果白屏了,最后让师傅看了下,他说我断错地方了,接上电感不白屏了,又断的其他地方的高压线路,最终修复机器

网友:
加的高压板线 开关、电源(12V)、地线 都对吗??如果接原来的高压线圈正常,那你的通用高压板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上有没有断线,别把往驱动板上的供电给给断了,有的驱动板上有好几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