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PP07S 的怪病,求助

楼主(2010-12-14):
有时机子开机正常使用1-2小时不会黑屏(黑屏时图像看的到),有时开机进桌面就黑屏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桌面

网友:
哥们看看是不是高压条的事吧。我今天接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本本,。。我在论坛发的帖子。大家都说。是高压条的事

网友:
我刚经历了一次,好像是高压板无电压。检查一下高压板与主板之间的连线,估计是连线的问题。

网友:
有遇到换了高压条好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故障。 先查供入电压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