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X1650怪问题

楼主(2010-12-14):
一块七彩虹X1650GT GD3 256MB显卡,核心供电是两个2509上管和3个2506下管,板上电容全无(应该是拆件用了),10块钱收来的,3个位置(内存供电一个、核心供电两个、12V连接上管D级输入端的一个)不知道用什么电容,根据经验12VD级供电端用16V470uf,内存供电和核心供电用6.3V1500uf,更换后开机测试,12V给D级供电的电容当场爆裂(低级错误电容焊反),又正确焊接新电容后,可以开机进系统安装驱动正常,不过没过2分钟,这只电容又爆掉,而且核心供电上下5只管子和剩下两只电容奇烫。
然后又把D级12V电容更换为16V680uf可以延长使用时间大约2个小时,我以为此卡已经修复。但第二天,开机后几分钟此电容直接从显卡上脱落,并且核心供电其中一只和这只电容相连的上管2509击穿。
问论坛高手这事怎么回事?????!!!!!
求正解。

本人焊接马虎,没有处理好电容爆浆后的残留,造成电容焊接不牢固掉落。

网友:
供电是采用NX2114吧,如果有过流或超压会保护动作,你还是把元件焊接好再测量一下,怎么会掉下来呢?三个电容都是FZ74 /1500,6.3V。

网友:
对,是2114,超压过流怎么检测,思路是什么?

网友:
没有办法贴图,只能让你看看PDF,

网友:
还有一个一块给你

网友:
谢谢了,仔细查查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