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进水机器

楼主(2010-12-14):
  联想C460
   待机0.02A
  接客户机器拆开一看全部是被豆浆淹没的痕迹,量隔离保护电路两个MOS管,有一个击穿,上好后不能触发,量IO32脚只有1.2V电压,查电路发现连到触发点的双二极管坏掉,换了后可以触发,但是只能上到0.03A,有的时候能上到0.10A.发现只有1.8V,5V,3.3V。其他电压均无。在0.1A的时候除了CPU电压无其他都有,查CPU供电IC,控制信号有,但是供电却只有1.2V,发现改供电电压是有待机5V转过来的,查控制信号没有,量该信号是被SUSP拉低,正常开机的时候,这个SUSP是低电平,追该SUSP是由SUSP#转过来,结果是SUSP#断线,导致SUSP一直是高电平,至此该机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