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12-14):
T42 装不进系统,内存换过,硬盘换过,南桥换的新的,ghost不行 ,pe不行, dos进不去,直接装不行,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cpu供电芯片加焊过,还是不行,把硬盘拿到台式机ghost一半也不行,提示丢失文件,怎么回事啊,没修过

网友:
已经解决,迅驰1代cpu坏了,换了个迅驰2就没事了,cpu不常坏,真是绕了个大圈子,希望同仁们不要犯我的错误了

网友:
一般文件丢失提示的话一般关系的是内存和硬盘,是否两样同时换过?还有IBM的笔记本只能在本机或者IBM牌子的笔记本上克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