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按键电路如何工作的?这点弯脑子转不过来 帮帮忙

楼主(2010-12-14):
U21B 的CK脚需要由低到高的变化 CK需要高电平
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不开机的时候Q106   S级一直低电平那+3VA不成为0V了吗
新手求助中

网友:
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待机就有的 G级3V把D级的3V导通那D级不成0v了吗   +3va变为0V不矛盾了吗

网友(点评):
R468 是个100K的电阻呀。Q106 S、D导通成0v,也不会影响+3V。

网友:
当按下开关,SW#低电平有效,那么Q106截止,CK上拉成3V
开机时不可能一直点着开关不放吧,你一放手,SW#上拉成3V,Q106导通,CK恢复低电平。
U21是个触发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开机时pwr_sw#是高电平导通q106,
Q106导通后不 +3VA不成0V了吗  +3VA是待机电压那成为0V不矛盾吗

网友:
那上面还有100K电阻。又不是直接到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地里 ID  syp1018 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过100K后 很微小变成信号低电平了是吧

网友(点评):
I=U/R,I=3V/100k,就是这点电流被短路了。这时候CK脚电压略等于0V(具体电压取决于2N7002的饱和压降)。

网友:
S极与+3VA没有关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D级与S级通的  导通了  D级是+3VA过来的

网友(点评):
难到你没看到串联了 R468 100K的电阻?或把它当成了一根0欧姆导线?!

网友:
SW接通后,C699被放电了,G极电压消失,松开SW后G升高,Q106有一个导通过程,在G上有一个上升沿,用来触发CK。很多电路都不是在你按下去起作用,而是松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