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

楼主(2010-12-14):
这机子一拿到手的时候,已经是几修就不知道到了,板子被动的很严重,换过好多东西了,一接到机器是不亮死。上诊断卡跑00。拿掉一个内存亮机。以为好了可是病来了,挡在LOGO画面了。拆机摸南桥热。请问是不是这个南桥有问题呀。

网友:
FBM的SB工作时明显发热是正常,T43这款SB容易空焊。

网友:
请问,加焊以后能用多久呀。。

网友:
不用加焊了,直接把左上角的第一脚对的电路图连出了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上角的第一脚对地电路图连出了就是行?
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可能是在说刮开桥表面,飞线

网友:
对的。 就是从桥上面飞线到PCB上面

网友:
应该是这个点 FBM的27脚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T43不认硬盘的,看来也可能是FBM南桥空焊了.

网友:
别的动过,别的换过没有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这个就只能是刮开桥表面飞线了。但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