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台新电脑

楼主(2010-12-14):
装一台新电脑,配置:I3CPU,主板品牌的,独立一G显卡,4G内存,500G硬盘,机箱电源用长城的。十九寸液晶显示器用三星或惠普
有谁帮我配下?请写明牌子型号和价格

网友:
直接上中关村模拟攒多好,这玩意各有各的见解,谁写出来也不能包你满意。另外准备花多少银子没说,显卡跟板子的价格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深圳装,大概3500左右

网友(点评):
光主机3500还差不多,要不CPU用普通四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配置单写过来看一下

网友:
3500那位,请写你的配置单出来看看。

网友:
这要看在那里装,大概3500以上

网友:
不建议你买I3  有句话说的好  宁做龙头都不做凤尾 I3 是I系列最低的 根本不完善 虽然有3级缓存  但是一级缓存太小了  如果米多的话就直接上I5 760四核吧

网友(点评):
按你这么说,I3缺点还挺多的,可是价格怎么还是那么高?期待I5能降下来

网友:
看用什么系统了。我装了WIN7。开个DNF和两QQ内存都上1。5G了。。2G不太够。用XP可能够了

网友(点评):
主要看你装的系统是几位的32位的系统只能认到3G,4G的内存要64位的系统才可以认到啊!而很多软件现在还不支持64系统的。

网友(点评):
4G就装WIN7,效果不错,用来研究也可以

网友:
32位系统认不出的内存  可以划成虚拟硬盘!~

把虚拟内存 临时文件夹 什么的都扔上边,速度提升不说 对硬盘也有多多好处!

网友(点评):
这招实在是高,用4G跑XP挺爽的。跑WIN7只图个效果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I5价格太高了,AMDX3怎么样?

网友(点评):
那就直接用amd 4核 不过一般情况 都是单核在使用啊 你没写装机做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画画图,都是单核在用那岂不是浪费了?怎么让四核都跑起来

网友:
3000多不太好配吧

网友:
3500包括显示器能配到?

网友:
可以考虑购买AMD X4 640 600多点 很有性价别

网友:
买AMD四核地要实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