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呀????技嘉8I845PE主板开机5秒掉电。。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0-12-14):
一块i技嘉主板开机正常,,可是5秒之后就掉电啦,。,,,,IO也换了,,,CPU供电电容也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BIOS也刷了,,,,无果。。。。能修的都修了可是还是不行,,,,,有谁修到过这个问题呀,,,,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修好,,,,今天又遇到啦,,,,,所以请问一下有谁知道呀。。。。。。。

网友:
你开机以后,开关针上电压有什么变化吗?断电后还能反复触发吗?你得把故障现像,还有你量到的电压数值+你的分析大体透露点啊。

网友:
CPU座虚焊 或者CPU座的铜片变形,会引发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也有片是這樣的問題,有可能是CPU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还是一样呀,,都可以开机的呀。。一显示就断电啦,。。没不上CPU也一样。。5秒左右吧。。。在开机还说一样。。。电压都正常、、

网友:
测下开机后开机针脚的电压,如果为低电平说明开机电路有短路,

网友:
是否考虑过散热问题呢